求a1466,820-3437-B 时序

楼主(2016-03-16):
此机可以触发,装风扇的情况,0.09A左右,不装风扇0.04a,8V 3,42V 3V,5V也正常,没有CPU电压,用力压住EC 12M晶振附近,可以正常开机,EC已经重植,现象一样。估计哪条线断了,没时序真被难倒了。请熟悉时序的朋友帮帮……

网友:
就是触发后,风扇转,但是不开机,电流在接风扇情况下是0.09A.压着EC附近就可以开机

网友:
多半是EC周边有问题,仔细多查查,既然压住EC附近可以开机,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不知道哪根线很难查,ALL_SYS_PWRG,不正常,但是相连的电压都有,上拉电压也有,就是不出pg

网友:
已经搞定,是PP3V3_S0的问题。从ALL_SYS_PWRG往回查,一个个电压测量都正常,但是ALL_SYS_PWRG 还是没有,所以就查是不是ALL_SYS_PWRG被拉底了,找到q8150,真有可能,5,7,1脚都应该为高,仔细测量,PP3V3_S0没有,那就往回查,查半天才找到u8030,上面点了胶,用风枪吹一下,竟然把这小玻璃管一起扒下来了。用线直连起来,开机正常了。这玻璃管重植不好搞,还是定个回来算了。总结这次维修,走了圈大弯路。

网友:
换了玻璃管好了,五百大洋不好赚

网友:
CPU电压是多少V的呀

网友:
这也可以 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器  没CPU供电  8.56V 被拉低了 只有8.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