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5GM-U2H 维修求助

楼主(2016-03-16):
GA-MA785GM-U2H   原来点不亮,  换了IO 8718F-S后能触发,插上诊断卡 复位灯一直闪烁?怎么找思路?

网友A:
技嘉的IO后面是带有GB的 你的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IO后面是带有GB的 你的是吗

换的跟原来板子上的型号一样,原来 高低高跳变的的电压是0.8 换了io 电压又高低高跳变,就是不跑吗,复位灯闪烁,查了资料了,电压,时钟 ,复位,这样的时序,加入bios 坏,会不会引起这个故障?双bios, 我调换了  不行?

网友:
还有电压不充足
继续测量
还有BIOS兑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跟原来板子上的型号一样,原来 高低高跳变的的电压是0.8 换了io 电压又高低高跳变,就是不跑吗,复位 ...

刷个BIOS先吧,GA的板BIOS很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