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MAG显示器

楼主(2016-03-16):
灯管已换 图像暗 怎么维修? 大神来看看

网友A:
怎么看这颜色也不正常了,查下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这颜色也不正常了,查下信号线

调亮度 最亮了这是 啥原因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你可以换高压板
还有把灯管保护去掉看看

网友:
怎么看着颜色不对呀,,,,,,,,,,

网友:
通用板点屏看看,区分屏还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屏幕好像缺色

网友:
没有亮度信号 吧

网友:
这是缺色,用万能驱动板看看屏有没有问题。屏好的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应先查屏,看能不能把屏排除,点一下屏看看

网友:
这颜色严重不对啊,,信号线查了没,不插信号线直接点亮背光看看亮度够不够,,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明显是却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