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暗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6-03-16):
联想G470暗屏维修一例  该机开机暗屏 屏LED的接口,先怀疑屏坏,用好屏替换试机  ,机器正常。确定问题在屏上。检查屏上的电路发现 LED VCC19V保险断路。以为就这问题,心中窃喜给客户报价,客户答应修后,更换一个保险,上机试机  再次烧坏保险。故障依旧 。没办法 。只好老老实实查LED 升压电路,发现LED升压后的滤波电容击穿,将2个电容取下测量 把没击穿的电容装回去 ,再次更换保险,上机试机。故障排除。

网友:
屏幕问题一般就让客户直接换了,换下来后再修,不错,哪天把哪些暗屏的找出来修一修

网友:
这个还好吧,属于比较好搞得

网友:
楼主说仔细测量升压电路  看来楼主对逻辑板的维修也是有一定经验的吧

网友:
升压  嗯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是帮帮嗒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这种升压板也不好整啊

网友:
修到几台都是升压芯片坏

网友:
是屏上的升压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可以  技术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