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HP-E029TX不触发之触发亮灯不上电

楼主(2016-03-16):
            接到一个客户拿来一台HP-E029TX,客户说拿到其他家看过说本来只是开机灯亮下就灭了,被头家修了后开机灯都不亮了。初步判断主板问题。但客户由于上一次修的感觉被坑了,不相信我们维修店,就要求要看着我们修,没办法,直接先报价350块,客户同意了,就直接开把机器拿给小弟。
             小弟拆开,查看裸板发现主板有很多地方被丢过,EC动过,BIOS刷过,接口那个位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也被折腾了一下。

刚开始以为是保隔问题,测量发现公共点正常,待机0.090有点偏高,再测3V5V没电,查发现3V5V是由两个驱动芯片来完成开启和控制的,再测芯片的线性3V还是没电,断开电再测发现短路。惯用手法,烧鸡大法,烧到EC烫手,当机立断换了EC

,换好后待机0.022,好像正常了,测3V5V都出来了。触发,灯亮了,从0.022上电到0.045就掉了,我在想这个肯定就是客户之前的问题,刚来半天只是恢复了之前的故障,心累啊。
话不多说,测量,发现3V5V后继没出来,通过图纸上,它是由一个芯片控制的,芯片12脚输出端正常会出个12V去开启主板的后继,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不出,懒得想,直接换芯片吧,手上没有,咋弄呢,就偷个懒好了,直接把芯片的12脚断开,直接从公共点拉个19V过去,

再上电,电压噌噌往上跑,直接上到0.9不动,不亮机,怀疑BIOS问题,因为BIOS之前别人动过,去网上找了刷了,再上电1.1跳到1.3直接亮机此机器修复。

客户也拍手叫好,装机烤机收钱。

网友A:
12V的开启,19V的电压不是有点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的开启,19V的电压不是有点高吗?

没关系的,只要断开芯片的输出脚一样用。因为都经过了上拉电阻。

网友:
一看就是混积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不错 学习了。。。

又来个混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