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1换过玻璃屏后无信号

楼主(2016-03-16):
红米1换过玻璃屏后无信号,请问是机子问题,还是自己换屏的时候会有人为的呢,没换屏前两 张卡都是好的,请大虾指点下

网友:
你们通常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处理,要不要给客户修好,还是外加维修费呢

网友:
之前是好的吗

网友:
是的,之前是有电话打过来,就是玻璃屏坏了换了一个后就无服务了

网友A:
天线没扣上肯定没信号了

网友B:
看来不是掐维修的钱,只是想换屏的钱

网友C:
好好沟通看客人怎么说了 能收到换屏幕的钱就不错了 最好是能一起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没扣上肯定没信号了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不是掐维修的钱,只是想换屏的钱

呵呵,我只是问问,这样算人为,还是机子本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沟通看客人怎么说了 能收到换屏幕的钱就不错了 最好是能一起修好了

谢谢,兄台们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没扣上肯定没信号了

高手,谢谢,真的没扣上,

网友:
应该是楼主技术问题

网友:
换之前正常吗,是摔的吗。

网友D:
没信号,不读卡。先打112试一下。能打通一般问题出在卡或者卡座上。打不通就是信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信号,不读卡。先打112试一下。能打通一般问题出在卡或者卡座上。打不通就是信号问题。

同意

网友:
先看能不能读卡 还是天线忘记装了

网友(2016-05-12):
同轴线扣上了吗

网友:
哈哈 忘记扣天线啦

网友:
这个楼主明显的不是同行啊

网友:
天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