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灵越15Z-5523 卡开机画面

楼主(2016-03-16):
  戴尔15Z-5523   板号 DMB50 Inter MB  11307-1 1319F REV:AOO卡开机画面,,,刷BIOS解决,

DELL 15z-5523 板号11307-1.zip

网友A:
修到过类似的,换了显卡芯片,显存颗粒,XP下面是正常的,WIN7不行,后来也是刷BIOS好的,原因是BIOS版本不支持WIN7的显卡驱动

网友:
刚刚到DELL的屏显处

网友:
机器挺老的啊

网友:
BIOS也是造成卡LOGO的原因之一   只能说楼主的运气挺好  一刷就好

网友:
刷BIOS能好 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这机器可不老,,I5的超极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类似的,换了显卡芯片,显存颗粒,XP下面是正常的,WIN7不行,后来也是刷BIOS好的,原因是BIOS版本不 ...

哥们看你这样子维修好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看你这样子维修好累啊

后来我就学聪明了,先刷BIOS后干显卡

网友:
万恶的bios   什么奇葩问题都会出   有时候想到不到会是bios的问题  最后还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我就学聪明了,先刷BIOS后干显卡

哈哈,不错,进步了哈,多发帖,多逛论坛

网友:
这个BiOS可以亮机吗

网友:
我的 不开机 下来试试吧 !!!!!!

网友:
维修思路明确 技术不错 感谢分享

网友:
bios必须天天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