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33G

楼主(2016-03-16):
屏幕有背光灯  没有字   换过显卡了  还原状态   刷过 BIOS

网友A:
补充    外接显示器 也一样

网友:
有没有换桥试试,

网友B:
最简单 的换个屏   有没有换过呢

网友C:
感觉还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 的换个屏   有没有换过呢

换过   外接 也没有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像是显卡问题

换的全新显卡  还是  一样

网友A:
不确定  是不是桥啊     二合一 桥     AMD的、

网友:
你的屏换过?

网友D:
应该是数据接口有问题吧

网友E:
肯定是显卡问题,修好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补充    外接显示器 也一样

背光有了没有显示
你显卡也换了
要么你显卡没换好 换桥看下
还有你屏跟屏线是否排除?

网友:
换过  外接 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显卡问题,修好过

问题已经换一个了 啊     还是原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数据接口有问题吧

数据接口  只的 是哪部分 求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背光有了没有显示
你显卡也换了
要么你显卡没换好 换桥看下

那就只能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接口  只的 是哪部分 求救

呃  查一下VGA或者屏接口的用来传输数据的以及RGB的信号线,然后往前找到公共输出点  看看是哪里,我就担心源头是显卡下部的板层里有断线

网友:
其实换桥也不一定能好
上次碰到惠普CQ40得外接不显
内接背光有 换显卡 桥还是一样
最后查到主板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  是不是桥啊     二合一 桥     AMD的、

查下EDID ,看下屏幕有没有问题

网友:
再看接口条件。有示波器就看有没有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