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灵越15r-5537时间老是不正确

楼主(2016-03-16):
       机子是20103年出厂的,有时候开机时间是对的,有时候开机随机进系统时间在2010年,2013年和2020年,可是在bios里面时间却是对的,      一开始以为是系统出问题了,进pe装系统,发现pe里面时间也是错的,装完系统时间还是错的,连续开几次机进bios发现有时候时间也是错的,
      拆掉电池,再开机,开机黑屏,还有5声报警,连续再开几次又能开了,不过这次bios和系统里面时间都不对了,而且,一个在2010年,一个在2020年,晕,拆机,
      测rtc小电池两脚电压,在1.1v,把电池拆下来测3.3v正常的,再装回去,测试时间也是3.3.v,怕电池有啥问题,换了个新的纽扣电池,装了起来试下,时间能保存正常了,开了好多遍都是正常,怕以防万一,放了个把小时,杯具了又和以前一样故障了,不过,拔掉电池,开机不黑屏了,不知道这个时间是啥问题,求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是不是实时时钟晶挣有问题了

网友:
查时钟或时钟电路

网友:
rtc电路有漏电

网友:
这种故障   不是RTC电路  就是南桥本身了   先从RTC查起吧

网友:
电池电路有有可能短路了……

网友:
RTC电池附近有个小电容,你查看图纸,肯定有,你把小电容给拆了,这个故障就修好了,我遇到过一次,困扰了我好久。希望我的回答能结局你的问题。

网友A:
楼主,15R-5537你修好了吗

网友:
估计还是主板电池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容有漏电的

网友(2016-04-18):
我上次一个DELL的也是这问题~没修好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还是没解决  期待高手 解答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这位仁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15R-5537你修好了吗

没有!问题奇怪,又不怎么影响使用,直接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