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LT26810开机有伴音,背光亮,无图像

楼主(2016-03-16):
LT26810开机有背光 有伴音 ,无图像  那位朋友修到过?

网友:
有知道的兄弟吗?

网友:
虽然我不知道,但我还是帮人顶下吧,以免沉下去

网友:
如果是接收电视信号有伴音 驱动板应该好的。先确定是否屏故障。

网友:
不会是像创维一样屏边板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