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插电一两秒后电流超高1.3A 有吱吱声。。。

楼主(2016-03-16):
联想Z475 开机一两秒后电流超高1.3A  有吱吱声。。。左听右听,没发现是那一个元件响。手摸 发现有几个MOS管都发热,显卡供电上管MOS 热,量电压G端有0.6V D有19.5V S有0.6V. 再量1.5V_SUS 也有0.6V ,断电量南桥上电容,发现有好几个电容两端阻值为0。。。。。。。。。。。。。 南桥挂了? 用电流法 1.5V 烧,但右烧不出那个元件发热。。。。。(电流2.45A )@@!

有时候吱吱声 响一会后有消失 待机电压又回到0.01了。。。可以触发,但电流到1.3左右又不动了。。此时1.5V_sus电压正常 1.5V。显卡供电也有。。

照理,难南桥短路了 应该不会触发了吧?  难道真的是南桥短了? 可为什么1.5V 去烧它短路电容两端 却摸不到热的原件呢,,南桥也不热。。。。

图纸

网友A:
应该是管子问题
你这样描述的 南桥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管子问题
你这样描述的 南桥一般不会出问题

待机时 插电一两秒后电流超高1.3A 了。。。 吱吱响的时候 3 5V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时 插电一两秒后电流超高1.3A 了。。。 吱吱响的时候 3 5V是有的。。。

IO条件都充足了?
南桥待机会不会发烫

网友:
不懂,为何要这么做

网友:
手上没有这个桥

网友C:
楼主的搞定了吗?我手上有台情况跟你有些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搞定了吗?我手上有台情况跟你有些相似

还没有搞掂。。。。我的如果装是电池 再插适配器 就不会有吱吱的声音,也可以触发,但电流到1.3左右就停了。。。。。。充电IC换过 ,隔离保护的管也换过,依旧!!!!请支招呀

网友:
刚修到一台差不多的问题 是1.5供电还有CPU烧了,弄好过后必须装上电池再插电源,不然没待机

网友:
我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是不是小元件短路了?仔细看看

网友D:
不懂你为什么会去搞充电那块

网友(2016-04-15):
引用 网友D:
不懂你为什么会去搞充电那块

因为装上电池 没有吱吱声,但不充电(电流为待机0.01)。但可以触发电流到1点多 不显

网友:
没有   没有找到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