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6-03-16):
收到一台三星显示器,不通电,拆开后能明显看到集成块炸裂,接着测了周围原件, 加上保险管共4个原件损坏, 集成块已经炸裂,不明型号,之前倒是修过很多TOP258的集成块,手头还剩几个TOP258, 简单的看了两眼,发现引脚属性根本对不上,索性加了万能模块! 完美匹配,工作极其稳定!

万能模块除了模块供电周围的原件需要之外,其余可以全部拆除,如果原件没坏,不影响工作则可不需要拆除。

此时板子已经通电正在工作中!模块安装在原板上自带的,隔离低通滤波电路电磁波的铁片上,涂了导热硅脂,并且很牢固,上电裸板工作半个小时,也仅仅是温温的,完全能满足散热需求!

测试正常后装机!

网友:
这样芯片坏
基本是通用板块来改
调货又贵
通用模块才几块钱
那芯片好像要10块把

网友:
是专修电源板用的吗?

网友A:
通用模块估计比那个芯片要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模块估计比那个芯片要贵

通用模块3--5元一个 我备了几十个 如果找一样的芯片很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用模块3--5元一个 我备了几十个 如果找一样的芯片很难的

通用模块
我这有一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用模块
我这有一盒子。。。

给你加分了哦

网友:
高手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