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u svd svc 信号

楼主(2016-03-16):
day22amb6e0 hp的机器
进水,cpu供电isl6277有腐蚀,供电脚断线。已经补好。
现在的情况就是触发后电流0.102.因为是apu的机器,电流偏低应该正常吧。
测各大供电都已产生,测到apu_core,apu_vdd_nb这两个无电压。由isl6277控制产生。现在测出就是svd,svc,svt这三个信号,都由1.8v上拉,而除了svd信号无电压,其它两个正常,那么这个信号产生的前提是什么?apu需要得到什么条件?

网友:
测桥的晶振起振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