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5g+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3-16):
昂达的板 客户说开不了机 通电发现不跑码 测内存电压1.8V正常 桥供电0V

桥供电由PWM芯片+MOS管组成 先打MOS管阻值正常 那就是PWM芯片的问题了 找出PDF图

5脚VCC 5v正常 1脚BOOT正常 8脚输出0V 7脚控制0V 这说明芯片是好的 应该是7脚控制的问题
7脚与1个三极管相连控制 直接拆掉后8脚输出1.1V MOS管也有1.1V说明桥供电正常了
继续往下测发现没有CPU供电 此板CPU供电由RT8855主控+RT9619A组成 先从容易的测起

测1-4脚都有5V 7 8 脚没电压 这应该是正常的 但还是不放心 换了一个上去还是没出电压 说明是主控的问题了

24脚VCC 5V 31脚VCC 12v 48脚EN开启3.3V 27、35、36 boot脚12V 说明条件是满足的 VID组合就不测了 判断为芯片坏 找了个换上去

顺利跑码亮机

补充内容 (2016-3-17 21:28):
此贴经坛友提醒发现确实写错了 我当时是先修出CPU供电后修桥供电的 这是AMD的时序 当时在编辑时正在感冒发烧 现在发现已经修改不了文章了 下次绝对不会出现这样了 请大家谅解

网友A:
修板很有思路,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

网友:
凤城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a3344131 -1 光天化日明目张胆灌水 太过分
我的泪为谁飞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板很有思路,加分鼓励

谢谢 修板就该按着思路来 一步一步才能修得好 这是我师傅教的

网友:
这个桥供电芯片跟
UP6103很容易坏
铭瑄主板经常碰到没有桥供电
换掉芯片好得

网友B:
楼主7脚相连的三极管拆掉没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7脚相连的三极管拆掉没装吗?

没装  我想只要桥供电前的供电没问题的话应该不会影响时序的 所以没装

网友:
AMD 先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7脚相连的三极管拆掉没装吗?

没有装,这里刚开始应该是查CPU供电的,根据AMD芯片组主板上电时序。

网友:
这个芯片电压都正常还不出供电的一般是外围电容漏电

网友C:
没看明白W83321那个,是7脚后面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W83321那个,是7脚后面的三极管坏了?

不一定,三极管B级控制电路出故障也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三极管B级控制电路出故障也有可能。

应该是控制极的问题,我也是这样想只不过楼主没有细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控制极的问题,我也是这样想只不过楼主没有细查

是的,去掉三极管相当于让7脚强制上啦为高电平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控制极的问题,我也是这样想只不过楼主没有细查

对 直接拆掉让7脚高电平一直工作 简单有效的方法就不细查了

网友:
感谢提醒 次贴是我编辑错了 我确实是先修CPU供电后修桥供电的 当时发烧感冒头晕一时编辑错了 下次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错误了 望谅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W83321那个,是7脚后面的三极管坏了?

也不一定是三极管坏了 也有可能是后级拉低了 没细查 直接拆掉让7脚高电平工作 这么简单有效的方法为何不用呢?  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