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

楼主(2016-03-16):
板号820-3330-B   客户拿过来说开不了机,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26,拆点电池也是0.26,看这电流明显是短路了,为了更进一步确认量公共点发现只有2V,然后然后到处摸有没有零件发热的,摸到显卡发现有点热,心想不会是显卡换了吧。量公共点的组值只有95欧,基本已经确定是公共点有问题了,修过的很多公共点短路不是电容短路而是供电的上官击穿。显卡既然发热应该是显卡供电的上官击穿。在论坛上找图纸跟点为开始动手。量Q8360的D级跟S级组织为0,确定已坏。拆上官出来量公共点的阻值200多欧,不用上管通电12v正常。找个上官装好上开机苹果logo出来了开心,开心了一会让我心凉了,黑苹果变绿苹果了一直停在logo不动,反复开了几次还是不能进系统,心拔凉拔凉的。又全部量了电压一遍都有电压,有cpu的集显电压没有,开机几秒有0.8V就没有,不会是cpu电压的问题引起的吧,后来想了想,开始公共点短路显卡发烫应该是显卡坏了,换个显卡在说,显卡是N13P-GT-W-A2,200百多一个,好贵,犹豫了一下结果还是订了,第二天到货装上奇迹发上了logo出来几秒进系统哈哈哈哈哈。由于不懂怎么切图纸上专就拍了下来

网友:
这样的机器过1000吧?

网友:
说实话,没看文字只看图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机器的故障是绿苹果呢

网友:
这个显卡容易坏,显存也容易坏,转换芯片业容易坏

网友:
多多向你们高手 学习学习才是

网友:
这技术  必须 学习一下

网友:
修这么多苹果,从没见过绿色的 LOGO,显卡上管坏,显卡坏的可能性也大得多

网友:
这显卡的确好贵,外星人的那显卡更贵,单显卡芯片五百多,整个显卡下来三千多,64G显存,4G一个,光显存就16个,换显卡就累死。

网友:
不过苹果本修的价格高,还是可以值得花点时间修。

网友:
谢谢大家的夸奖

网友:
胆大信息    赞

网友:
大家好我发现一个问题,换了显卡,用不了几天就稀罕了,这新显卡的问题吗,还是买的是假显卡呢,我已经碰到好多换显卡换桥的都很容易虚焊不知道为什么,扇热做的很好又不会说贴不紧显卡导致发热大虚焊。之前也有过换苹果的显卡也是用不到一个月就有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市面上卖的显卡不行吗,原厂的假如不烧都可以用5.6年都没问题,我们换的不到一个月就有问题了

网友A:
听说这个显卡很多问题  换上去很多都是出现奇怪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说这个显卡很多问题  换上去很多都是出现奇怪的问题

应该是翻新假货的,在怎么烂也能顶一个月吧,一个礼拜都顶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翻新假货的,在怎么烂也能顶一个月吧,一个礼拜都顶不住

那你就要看一下显存啦 这个显卡换了还是这样的情况 你就看显存啦

网友:
楼主的技术值得学习 牛

网友:
这鸡巴没有位置号的,有些新手就忘记标志位置了

网友:
刚接到一个不开机的

网友:
这种显卡经常出问题,加焊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