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一条线,修复一片主板

楼主(2016-03-16):
回收一片富士康a55a黑色FM3大板,故障为不能上电,查开机针有3.3V,不能触发,打各路阻值正常,强行上电能跑码,细查,查此IO为IT8728F,75  72  71  76脚位为开机时序,最后测得所有都正常,但是测电源绿线触发不能拉低,判定为断线,实测R319到R324不通,直接飞线,触发跑码。

网友A:
这条线应该是能跑出来的,你这线走背面飞会好看一点

网友B:
跑出来修好会更完美

网友:
自用的,太多机器要修没时间跑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条线应该是能跑出来的,你这线走背面飞会好看一点

是的,这里R319和R324推测是绿线工作信号上啦和跳线电阻。

网友:
断线的距离不远,跑出来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出来修好会更完美

跑线最怕的就是断线

网友:
能修亮就行了,还在乎什么外观漂不漂亮,要漂亮你去买块板啊,亮瞎你的眼

网友:
思路对了,一切都变的简单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AM3不是FM3吧

网友:
忙里出错,是FM1主板,不好意思。

网友:
修的本来就是不好看了,还要什么漂亮,新版就漂亮 让他去买咯!

网友:
不错 技术很强大

网友:
修好就行,没必要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