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 S2P没思路了 帮帮忙

楼主(2016-03-16):
技嘉H61M S2P没思路了 帮帮忙  电源管理IC换过了  已经没思路了  求大神告诉我少了啥  就是没CPU供电

网友A:
具体问题的描述
还有几点0的主板
问题显示的是什么
这样也好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的描述
还有几点0的主板
问题显示的是什么

就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B:
95836啊,哥们,把18脚的接地电阻取下来看看能不能出CPU电压,如果出的话芯片部分就是好的,先刷BIOS后换桥,换桥,不是加焊了,加焊没用的,95831不出CPU供电跟BIOS,芯片本身,PCH都有关,你这种情况换PCH吧

网友C:
IO测一下12v的检测电压看看正常不

网友D:
重点还是放在svid信号吧,看看桥有没有发出procpwrok非核心电压正常这个信号,桥要发出这个给cpu

网友E:
技嘉有些不出cpu供电时bios问题  试试刷bios看下

网友F:
总线到CPU的供电有吗?

网友:
先刷BIOS后换桥

网友G:
(PCH接到PWROK后,桥就送出和DRAMPWROK . PROCPWRGD CMP_CLK 这三个)
CPU收到DRAMPWROK . PROCPWRGD  才解码SVID

网友H:
原来主板上的CPU有没有换到其他主板上面测试?

网友I:
弱弱的问 你有没有有上真U测

网友J:
同楼上弱弱的问  楼主不会是上假负载测量CPU供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弱弱的问 你有没有有上真U测

上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同楼上弱弱的问  楼主不会是上假负载测量CPU供电的吧?

上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主板上的CPU有没有换到其他主板上面测试?

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PCH接到PWROK后,桥就送出和DRAMPWROK . PROCPWRGD CMP_CLK 这三个)
CPU收到DRAMPWROK . PROCPWRGD  才 ...

谁给桥PWR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总线到CPU的供电有吗?

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有些不出cpu供电时bios问题  试试刷bios看下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点还是放在svid信号吧,看看桥有没有发出procpwrok非核心电压正常这个信号,桥要发出这个给cpu

SVID都有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95836啊,哥们,把18脚的接地电阻取下来看看能不能出CPU电压,如果出的话芯片部分就是好的,先刷BIOS后换桥 ...

没看见18有接地的电阻

网友:
  板子有图纸   自己看。。。

网友:
有点压是不行的,要有波形,有波波你打打看,没就往回推procpwrok高电平是否送到了cpu

网友:
没有CPU供电还有桥坏的呀

网友:
那就先刷下bios试试,不行换桥,应该是南桥,但是不知道说的对不,仅供参考

网友:
今天我们有个开机就不加点的 就是ATX旁边的三端不输出

网友:
这个貌似要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  看此芯片是否处在保护状态还是条件没满足  查PDF  英文翻译有点难度

网友:
FB脚连接的场管换了?FB脚有电压?

网友:
前面供电都正常了的话查一下APWROK还有DRAMPWROK及CPUPWROK

网友:
看看有没有输入和输出啊就知道锁定在那里了

网友:
别钻牛角尖,有些cpu电压不出来很难弄,换板还多了块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测一下12v的检测电压看看正常不

12伏检测不正常会重启的,楼主的估计没重启症状

网友:
先换CPU试试不行再刷BIOS最后在干桥

网友A:
INTER主板你要装CPU才能检查CPU电压把

网友K:
引用 网友A:
INTER主板你要装CPU才能检查CPU电压把

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装了。。。。。。。。。。

H61M你换了CPU供电芯片没有
换了还是出不来 你仔细看下
CPU供电芯片周围是不是有个小6脚还是小8脚芯片
还有个小三极管是转换电压得拆掉

网友L:
这个问题,你确定换的芯片是好的吗,CPU有没换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M你换了CPU供电芯片没有
换了还是出不来 你仔细看下
CPU供电芯片周围是不是有个小6脚还是小8脚芯片
...

小八脚也换过了  把一个Q34拆了  出了复位 就是没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问题,你确定换的芯片是好的吗,CPU有没换过试试

换了无数个了

网友M:
先刷个程序看看,再确定其它供电都正常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上了  。。。。。

假负载不出CPU供电的

网友:
总线供电是不是有点偏低,应该有1V以上的电压。LZ应该查下LM324这些运算放大器供电、反馈、输出脚,最后是MOS官

网友:
CPU供电之前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先刷个程序看看,再确定其它供电都正常了不?

就差程序 和做桥了 供电都出了

网友:
刷BIOS可以试一试!

网友:
不要搞cpu供电那里了,查axtpwrok pwrok dram_pwrok  cpu_pwrok多少伏给测一下多伏我告诉那里问题阿
h61时序变了,知识你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