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17V能触发17.5向上就不触发该查哪?

楼主(2016-03-16):
有台华硕A42J的本子,不触发,无3V5V待机,隔离保护电路正常通过。
刚插电时3V5V闪一下就没了,也就是刚插电待机有0.035左右的待机电流,瞬间就降为0.003的电流,不触发。

偶然发现,电压调低了就可以正常触发也能正常开机,也能充电。
17V及以下的电压就正常,17.5V及以上就不正常~~~~

现在不清楚该是哪的故障了?请教各位老师指点下!!!

补充1:现在查的情况是电压调低17V后,ACOK有3.3V,调高电压ACOK只有0.03几乎没有电压。然后我加焊了下充电芯片,正常了一小会,后来又不行了,明天找个充电芯片换试下,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其实问题你已经查出来了啊

网友:
加焊充电芯片就能正常   就先换一个    如果不行的话 就对充电芯片周围 的小件 进行逐一加热反复试机  找到不良的元件  更换

网友:
已经换芯片试过了。刚换几分钟正常,过段时间就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后级短路了吧

网友:
因为受热就能好,把附近一部分配件加焊过后,好的时间长了点本以为好了,装机测试,第二天一早开机还正常的,后来多测试后发现了新的情况!!

电池插在上面,虽然待机只有0.003,但是可以触发开机,开机后有电流。
进系统后却发现提示使用的电池,有时电源模式和电池模式跳个不停
拔了电却显示电源模式,还提示正在充电~~~过会也会跳下电池模式~~~基本是电源模式

网友:
需要K42J全新主板可以联系我,qq:3298236413

网友:
充电芯片dc检查信号,上下3个分压电阻.

网友A:
遇到过几乎一样的!!!解决方法是换3V,5V滤波大电容!不是芯片的问题!但是不知道适不适用于你!当我我那个是13——15V可以触发,19V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几乎一样的!!!解决方法是换3V,5V滤波大电容!不是芯片的问题!但是不知道适不适用于你!当我我那 ...

上次也遇到过一片华硕 15V可以开,后来……后来没修完客户拿走了

网友:
请问楼主的机器解决了没?现在也有台华硕K42JC问题跟你这个一样的。如果搞好麻烦跟大家分享一下结果啊!

网友:
机器还没搞好。这机器我回收了,最近没时间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