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用适配器暗屏,电池正常通病维修

楼主(2016-03-16):
Y470用适配器供电会出现暗屏,电池正常可以正常使用,刚开始认为是主板的问题,搞了好久,屏供电VIN,LCD_VCC,背光信号测试都正常,感觉好奇怪,后来换了一块屏,怎么使用都正常,确定是屏的问题了,由于对屏的维修很少,于是直接把背光芯片9956B换了,测试好久都正常,确定9956B的问题

网友:
这是个什么原理  适配器的电压 比电池还高点  反而不行

网友:
通病没有修到过,能写一下这屏型号吗!

网友:
屏的 芯片不好换啊

网友:
上次遇到是屏坏了

网友:
屏上的高压芯片坏了的话  为毛用电池可以呢? 搞不懂
还有楼主你的头像   不错  呵呵

网友:
照样画葫芦修好了一个 谢谢楼主分享 现象一样 问题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注意

网友:
升压电路滤波电容不良也会导致类似故障我遇到过

网友:
不错 但是要想一下为什么用电池正常

网友:
这个机子是有这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