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3-16):
第一次发维修好的贴不会排版!大家将就一下吧!!
本次主角:
怎么排版的时候看不到要看的效果呢!不管了搞了那么久也不知道对不对得上版!先发出去再说吧!

主角

主角

1.05PCH

1.05PCH

1.05VCCIO

1.05VCCIO

1.8VSFR

1.8VSFR

CPU0V

CPU0V

UP1625P

UP1625P

本站搜的

本站搜的

打开点位图

打开点位图

内存1.5

内存1.5

故障点

故障点

网友A:
是不是没开启电压,怎没见到vccsa0.9v电压的

网友B:
应该是没有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有开启

是没有开启电压!场管坏无法下拉开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开启电压,怎没见到vccsa0.9v电压的

我怎么没有看到有这个VCCSA的电压啊

网友:
我这一块这样的板也是烧cpu供电,返修去了...差一个月就过保....

网友D:
故障点是电源IC的EN脚被三极管拉低了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没有看到有这个VCCSA的电压啊

VCCSA电压一般是在CPU座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故障点是电源IC的EN脚被三极管拉低了是吗?

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VCCSA电压一般是在CPU座附近

我在点位图上怎么找不到这个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点位图上怎么找不到这个电压呢

这个电压以前775的板上有吗!现在的新板H61以上变成新名字了!

网友:
有点位图好修些

网友:
是好修一点吧!有些板没图纸也没点位的只能用铁扫慢慢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