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调整图纸看不太懂,求助

楼主(2016-03-16):
内存电压调整图纸看不太懂,求助

主板电压不能设置,永远都是1.8V,
看了这个图,不知道x和l是什么意思,比如我要调高0.2V,怎么改动电路
还有有人需要ISL6545芯片定义可以看看

找到了,,但诡异的是主板上的三个电阻都不存在的,,,看下图

就是不存在的

那有没有这种缺件的可能,,那只能自己补了,,,,,,正常使用没问题,,但超频的话bios调不了电压
bios的调整要经过io进而控制组合而得到电压

发个图纸

网友:
还有虚线内是两个肖特基管,一共四个,,看了后面的电阻应该是计算过的,,改电阻可以吗或者通断某一路??

网友A:
搞定FB的两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
调节的三个信号到25页,图上看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FB的两个电阻就好了

FB是从1.8那里来的,没有1.8就没有0.6了,现在反而从0.6控制1.8到2.0,,这逻辑有点自相矛盾了。FB是一个反馈吗?还是通过右边的电阻拉低或者升高保险点        look 0.6  说的是注意0.6

网友:
会不会是,L代表接地,另X代表悬空呢

网友:
像0.2 GP20悬空,GP21脚接地,GP22脚悬空。是不是这样呀

网友:
改动fb引脚相连分压电阻阻值就行

网友B:
R395,R384,动这两个电阻,具体怎么动要看芯片手册,我改过,能改电压,但是精确到0.2V电压不好匹配电阻,另外貌似BIOS里有些事可以调的,不如进BIOS看看

网友:
哦,,有点明白了,,,io指的应该是io,,gp是引脚,,,通过io引脚控制组合从而改变电阻分配,进而得到某个精确的0.1  0.2  0.3值,,,,我不需要组合的话,那就改fb分压电阻就可以了  X是断开  L是通路   大概是这个意思

肖特基就是控制X和L的

网友:
图示找到了,但是诡异的是R35   R34  R29  这三个电阻在电路板上是不存在的,,,,
就是断路,,三个xxx那肯定就不能通过bios控制io进而调整电压了,,,

那我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板上面缺件的啊,这是怎么回事,真是太诡异了,,技嘉的板子,,上面是空空的,,

这肯定也能用没问题,,但是一超频,内存频率一高,,1.8V就满足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395,R384,动这两个电阻,具体怎么动要看芯片手册,我改过,能改电压,但是精确到0.2V电压不好匹配电阻, ...

嗯,,bios可以,,但是没任何效果,,,结果竟然是主板缺件,,有没有这种可能啊,,,真是诡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395,R384,动这两个电阻,具体怎么动要看芯片手册,我改过,能改电压,但是精确到0.2V电压不好匹配电阻, ...

改了,有效果,,本来FB0.6的,并联了一个电阻,fb变成0.8   内存电压直接升到1.97   原来 1.82左右,,
谢谢提醒

电阻太小了,只能主板焊线,电阻焊线,,连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改了,有效果,,本来FB0.6的,并联了一个电阻,fb变成0.8   内存电压直接升到1.97   原来 1.82左右,,
...

改的是反馈脚两个电阻?

网友: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改吧?  BIOS里都可以调的 楼主难道有特别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的是反馈脚两个电阻?

是的,,分压的,,原来0.6,,分压成0.8后,,,内存电压就变成1.97了(原来1.82)

网友:
第一张图中的表格是IO的GP20脚的真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