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B75N CPU 没供电

楼主(2016-03-16):
只提供新手参考
cpu供电芯片RT8859M供电开启正常,不出供电的问题

测出50脚TONSET有12V,正常为1.2V.
50脚TONSET通过一个电阻链接到12V,测出电阻为200几K,看了以下连接后,
找不到合适的,
直接装个600多k,测试出来了1.1V,接显示器OK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3687-1-1.html

网友A:
主板不好修 这个脚位你怎么想到去测的

网友:
50脚12V?
你是不是测量错了
12V那CPU供电芯片没坏
CPU没烧??

网友:
TON如果不正常可能不输出,也可能会有输出不发出PG

网友:
那两个什么脚

网友:
我有两块这样的板 压假负载和U就不出供电了  不压就有 啥问题

网友:
频率设定

网友B:
不对啊  我那也是那芯片 接了个200K的电阻 还是12V啊  楼主怎么出的1.几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啊  我那也是那芯片 接了个200K的电阻 还是12V啊  楼主怎么出的1.几V的

直接装个600多k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不好修 这个脚位你怎么想到去测的

没图纸,只能参考心片脚工作要求

网友C:
那两个脚有什么作用阿?怎么会不出供电呢,楼主怎想到测那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脚有什么作用阿?怎么会不出供电呢,楼主怎想到测那个脚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3687-1-1.html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