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5dr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求助

楼主(2016-03-16):
今接一ASUS k45dr外接显内屏不显,经查内屏有rtd2132s转接,测该芯片供电正常,换芯片后故障依旧,再测量发现ROM的SCL  SDA两脚电压不正常,分别是1.5V    0.6V
.发上芯片图,给指点。。

网友:
既然发现了这两根总线不对,那就看下是被拉低了,还是输出问题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有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
芯片换过了  排除芯片输出不正常   测下那两个总线的对地值   先排除短路 或者断线的情况  然后再查两个信号都去了哪

网友:
两个总线就到芯片和ROM,有两个4.7K上拉电阻。芯片换了,电阻测了没问题,rom去了电压都是1.5V。

网友:
刚修好一台这故障.是一个MOS管的问题.

网友:
可以测两跟线对地直是不是一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