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的主板,无CPU时钟,

楼主(2016-03-16):
无CPU复位,无时钟输入,但时钟条件已经正常,这板该怎么样修?有可能是那些问题?请大神解答。

网友:
问题说的太含糊了

网友A:
南桥 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 问题。。。。

按照时序查 不要急忙换桥

网友C:
查时钟信号是从哪里断开的啊,没时钟他肯定不会用复位啊

网友D:
时序查询
你这还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时序查 不要急忙换桥

应该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序查询
你这还有电压没出来

桥供电,CPU供电~~~~~~电压已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查时钟信号是从哪里断开的啊,没时钟他肯定不会用复位啊

复位开关针都有点3.3V了,再查时钟,就干时钟芯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复位开关针都有点3.3V了,再查时钟,就干时钟芯片了

你不会直接把时钟给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会直接把时钟给拆了吧?

我是小小白,但不是白痴

网友:
哪里的时钟没有,请说详细

网友:
单桥的没有独立的时钟吧??

网友:
你还是 参考 这个时序 来检修  比较简单的

复件 广达、仁宝上电时序对比.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