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3v亮度小于50黑屏

楼主(2016-03-16):
我是一个几个月的初学者我现在像各位高手请教问题先说谢谢了我已经把迅维的显示器维修这本书看完了但是在163页这个15v液晶显示器亮度小于50黑屏这块我有些不懂得问你们一下   书中最后的这个吧屏供电接到电源板开启信号这我有点不明白    开启信号我能找的到请问   屏供电我是在屏上找  还是在驱动板上找呢            书上还说了吧控制这条线不接我问一下那还能开机了嘛   帮帮我这个初学者谢谢了   同时也感谢迅维出的书 计算机主板和显示器看完了比极好让我多学了不少,师傅教的都没有书上的多,明天开始看笔记本了在这里表示感谢

网友A:
这个开机亮下黑的
基本是高压保护
最好先看下灯管是否老化症状
确定是高压坏掉可以改高压
还有的是程序错误也会显示这个黑屏症状
很多问题 你可以搜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机亮下黑的
基本是高压保护
最好先看下灯管是否老化症状

书上说的很明白了,灯管,高压板都没问题,是MCU没有发出屏背光信号,这是驱动板的问题,程序刷不进去,改了电路就好了。太死板了是不行的。

网友:
是开关信号没有正常发出,屏供电在驱动板可以接,也可以在屏上面的保险接,是相通的

网友C:
书怎样  我也打算买一本~

网友:
胡说八道,三星153V的MCU芯片根本就没有加密,用3000U读出来就能用。

论坛里,程序一大把。关键是芯片坏了,不是程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书上说的很明白了,灯管,高压板都没问题,是MCU没有发出屏背光信号,这是驱动板的问题,程序刷不进去, ...

你没看明白还是我说的不明白我的问题是控制往哪上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书怎样  我也打算买一本~

非常好我那师傅都没有书讲的细但是也有点漏斗就是没有图片跟那些特殊的元器件的讲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非常好我那师傅都没有书讲的细但是也有点漏斗就是没有图片跟那些特殊的元器件的讲解

谢谢了~坚定了我学显示器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坚定了我学显示器信心~

这几本书我都买了

网友:
屏供电一般在屏线第一脚,大部分5V   也有3.3V的  接到驱动板上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