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N61主板需两次点开关才能开转,无CPU和总线供电!谁来解决。

楼主(2016-03-16):
铭瑄 MS-N61PE

此板子插电后点一下开关风扇转一下就灭,再点下开关才开好,AM2 NV芯片组,按顺序内存--桥---CPU--总线,
先检查桥待机1V  3.3V有的,1V貌似低了点,也试过可调电源调个1.2V进去不成功。
就查CPU供电芯片是RT8802A

1脚5V开启电压有的,换了一个RT8802A还是没用,在12脚DVD上用可调电源调了个1.2V电压上去虽出了CPU供电但没有总线供电,
追查12脚连接有两电阻两三极管,跑了神一半天三极管连接到桥旁边穿孔后背面找不到了 貌似是走中间层进桥了。
大神们是不是桥坏掉了没有维修价值了 ?

网友A:
NVIDIA  先加焊。。。。。再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IDIA  先加焊。。。。。再对比。。。

今天发现这板子在通电第一次开机时瞬间可以出CPU供电 立马断电了,再手动开机启动了就没有CPU供电了,好像是哪个地方有点保护了。

网友B:
NV的板子,多数都是桥问题,加焊桥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NV的板子,多数都是桥问题,加焊桥不行就换板吧

都说加焊,桥已经被风枪吹坏了!板子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