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笔记本不认硬盘,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6-03-16):
如题,联想M495,硬盘是好的,就是死活不认,送去维修店说乔坏了,要换

请问有其他的处理方案吗?或者能修的联系我

网友:
请去找你边上电脑高手帮忙  无法给你解答 需要查主板的条件和换硬盘测试

网友:
花钱找人修啊。这论坛大多会修的

网友:
只能维修了,没有好方法。

网友:
也不一定是桥啊   硬盘的接口供电数据什么的信号正常吗

网友:
没遇到过,等答案!

网友:
HP不认硬盘到是知道一个地方
是南桥发给硬盘得信号之间有个排阻坏掉
联想得没碰到不认硬盘得。

网友:
不懂就送修吧

网友:
其他处理方案?有啊,换板不就行了么,直接快捷。

网友:
是的,送修价格很乱,一般开价都要¥260多起步

网友:
送专业维修店!

网友:
供电有问题也会不认 多数桥坏

网友:
报名迅维远程学习一次 就知道维修店说的是不是真的了   如果不是桥坏了你能修好啊    如果真是桥坏了 你就换个桥呗 如果硬盘坏了 还是换    多大个事

网友:
硬盘附近的供电可能也有问题,可能性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