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466 air 清灰出现问题,求助大侠!

楼主(2016-03-16):
今天清灰一个苹果笔记本 ,air 13寸 12年的,清完灰发现不亮报警嘀嘀嘀三声不亮 ,内存是板载的,试了好多次,有几回是亮的,加焊cpu ,吹过内存颗粒 ,故障依旧 ,准备刷bios 发现是贴片bios 25q064a ,自己的编程器能识别到器件但是报错刷不了,现在没思路了,难道是我点不好静电引起的?,看论坛说这个bios爱坏,是真的么,我有两个编程器 rt809 和tl866 都能识别到但是刷不了报错 。各位给个思路吧,修不好就真是赔大发了。呜呜呜!!!

网友:
RT809应该可以刷的吧  报错 就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A:
放心 你进来了论坛就不会赔大 要是修不好找边上的同行去修 不要把问题亏大 还有他拿电脑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开机测试过 清灰的时候回忆一下是不是搞到哪里了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能识别就应该可刷的。换个片子继续吧

网友:
哥们祝你好运啊,之前有个同行送过来一个他自己清灰清出问题的。我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给他修好,苦逼啊

网友B:
苹果的这个本子 不知道搞没搞OTP哦,如果是的话 那你还不能换BIOS芯片 百度一下有几种组合键恢复一下SMC看看

网友:
真是悲剧 赔板子吧   可怜的悲剧

网友:
换个 bios芯片 刷。。。。

网友:
买个料板,直接移过去

网友:
有付出,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支持楼主!

网友:
维修行业,哪有不赔的

网友C:
RT809肯定能刷这个芯片,我都不知道刷了多少回了

网友:
清零一下试试.Shift-Control-Option +POWER

网友D:
搞维修行业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前几天也是才赔了一块屏给人家的,火背没办法

网友:
真牛   好东西

句容诚信电脑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E:
en realidad no creo que sea bios para este modelo y con esa falla

网友:
这种机子,我还没有清过灰,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心 你进来了论坛就不会赔大 要是修不好找边上的同行去修 不要把问题亏大 还有他拿电脑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开 ...

我买了bios 回来试试,不好用就发走找迅维修,我就动了风扇其他的都没有动,也不是第一次清苹果了,赶上了,欲哭无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这个本子 不知道搞没搞OTP哦,如果是的话 那你还不能换BIOS芯片 百度一下有几种组合键恢复一下SMC看 ...

芯片现在刷不了,总是在最后面报错,而且刷写速度超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809肯定能刷这个芯片,我都不知道刷了多少回了

买bios了,回来试试 ,不知道我用别的bios 普通本那个刷上去试试能不能通用

网友:
如果真是清灰出的问题一般都不是大问题,人体静电坏机机率非常小的。BIOS有些可能是保护的,刷不进的,换一个一模一样的BIOS芯片去刷,这种还会挑BIOS型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搞维修行业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前几天也是才赔了一块屏给人家的,火背没办法

现在我是不知道是运气不好还是我自己弄坏了,我很小心的。从来都没遇到过清灰不亮了,真是教训

网友:
维修有风险  拆机需谨慎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样的一个  机子坏了

网友:
是不是掉东西了啊

网友:
其它笔记本的8M BIOS也可以用啊,换个BIOS芯片刷下

网友:
前面一时能亮一时不能亮多半是什么地方虚焊了

网友: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湿鞋  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ghost

网友:
碰这事够背的。

网友:
其实只要细心加小心,没什么大事的,就是担心这个那个反倒出意外了。

网友:
之前一起学习的同事清灰后不开机,原因还是我发现的呢,把正反两面全部仔细看一遍,有没有掉件的。说实话,静电击穿,这个可能 性是非常小的!

网友:
看看哪里有没有掉元件的!!

网友:
下次小心的 了   真心贵 苹果板

网友:
上次装个系统还不显示 了   哎

网友:
没有修过苹果,祝楼主好运,修好了分享下成果

网友:
节哀吧。清灰清出的问题词,你应该像上面说的,先用组合键还原一下,再动机器。

网友:
确实,这个机器坏BIOS的太多了,建议买个料板,几十块钱 即使不是bios也算是买个放心,再说,料板作用挺大的!

网友:
这BIOS芯片有问题吧,一般的编程器都应该能刷的。

网友:
bios芯片是拆下来刷的吗?

网友: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清理高端机还是得注意了

网友:
小心为好,拆坏了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en realidad no creo que sea bios para este modelo y con esa falla

Pruebe a mí mismo de todos modos, el arrendador no se movió el

网友:
是不是不小心碰到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我是不知道是运气不好还是我自己弄坏了,我很小心的。从来都没遇到过清灰不亮了,真是教训

兄弟 清灰不亮这个事情很正常   我几年前都清灰一个修过显卡的  清完就只能外接显示   当时人傻 给人配了一个垃圾台式了事  显示不管谁 不论什么机器  清灰之前一定要开机试下   声显网都要测试  一定要谨慎   实在不行 找周边论坛朋友解决  不怕 一个烂苹果还是能吃的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