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Z221 液晶 插电指示灯狂闪,屏不亮维修 真正原因

楼主(2016-03-16):
长城Z221 液晶 插电指示灯狂闪,屏不亮,拆开,目测没发现什么问题。。电源是外置的12V 5A,开始测试电压,12V正常。转成5V正常,5V转3.3V的1085正常,有稳定的3.3V  没什么头绪了呢。。。网上查,有人说是16V470和16V 100的电容,于是了换了,可故障依旧,但有时蓝灯和红灯同时亮。。。。。偶然有能蓝灯常亮了。。应该是有电压不稳定吧。。继续查查吧,,最后用烙铁搓了几下图上的这个Q4( 丝印是2F 不知道是三级管还是稳压管。),居然正常了。。最后发现这个Q4出来的电压不够1.8V 应该是3.3V转1.8V的吧。。加焊就好了。。。但不知道用得多久,,,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管来的吗?告诉一下,找个替换上去。

图中 4字附近的那个3脚的黑芝麻管即使是。

网友A:
你是怎么想到用烙铁搓它的呢!?什么个思路,求指点,

网友:
看看上面丝印上是印着啥  我这里有一份贴片的缩略表  不知道坛子里面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重复了请管理员和版主删除一下,是表格,坛子不支持那种格式我压缩了一下,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B:
Q4一定是三极管或场管。看楼主这个级别不像............

网友C:
是3.3V转1.8v的话可以用LM11173.3转1.8V的。改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Q4一定是三极管或场管。看楼主这个级别不像............

Q4 G和S极有个电阻的S级有3.3V G级有2.6V左右 D级是2.5V (之前只有1.85V)这样可以判断出是稳压管还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3.3V转1.8v的话可以用LM11173.3转1.8V的。改上去

加焊后,今天来开机到现在还没见有异常,,继续开着在那里几天看看 2.5V的电压稳定不稳定吧。Q4是吧3.3转成2.5 然后经过一个2极管变成1.8V

网友:
这个版问题多多  我基本都换板了 的   现在懒得修..

网友:
加焊就正常了!难道这么小的东西也会虚焊么?咋有点不可思议嘛。

网友:
2907 , 要常备

网友:
把q4和1.8V的滤波电容换掉,应该稳定。或者直接用1117-1.8改个电路。楼主这问题不用长时间测试,应该是冷机开机看能不能顺利开机。

网友:
可能是个MOS管吧

网友:
你找对了 ,长城好几款板型一样的都是这个问题,设计不合理,是因为1.8v供电电流对于这个三极管过大,时间久了承受不了,可以换个PNP型三极管上去,由于贴片功率大的不好找,可以找个立式的焊接上去,立式的一般功率都比贴片的大,脚位对准就可以了

网友:
那些滤波电容也要换

网友:
PNP三极管   5401和3906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想到用烙铁搓它的呢!?什么个思路,求指点,

估计是没思路了乱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没思路了乱搓的

说得对,乱搓。。。

网友:
电源可能有问题,测有没有15V和5V 3。3V

网友:
看了半天没有搞懂原理。那个Q4到低是什么。在这里的作用

网友:
难道是3.3转1.8V的管子

网友:
在维修中,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修机就不会这么麻烦了,有波的电容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