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f233t 外接显示正常 内屏不显维修

楼主(2016-03-16):
神舟承运f233t 板号37GU40000-CO 外接显示正常 内屏不显!换屏测试还是一样。LCD屏,测量屏上30PIN接口处 2、3PIN屏主供电电压为0V。正常为3.3V 。看来问题在这,拆机,论坛下个图纸!屏接口CN11 测量9、10PIN +3.3V LCD 为0V 查其来源
此电压由+3.3V 经Q34控制Q31转换而来,查Q31 S极3.3V G极3.3V D极0V 测D极对地阻值正常,更换Q31开机 啪一声响冒烟了!!!!

估计换的管子不匹配。。。懒得再去找管子换,直接拆Q31 短接D-S极 开机亮屏!此机修复。。。

网友:
短接没有影响就好

网友A:
分析很到位,直接短接楼主真有一套,开机的时候会不会白屏啊?

网友:
直接飞线应该有什么影响吧,最好还是找个换了

网友B:
不一定是Q31的问题吧!Q31要导通需Q34导通拉低Q31的G极。因而需VB_LCDVDD_EN高电平。故需查VB_LCDVDD_EN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由于本人才入行,不知分析对不。

网友C:
分析有点错误吧,Q31的G为高电平,D级肯定没有电啊

网友:
q31p管高电平肯定没电不导通的 还是q34控制G的问题 直接连过去也行省事

网友:
有付出,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支持楼主!

网友:
你为什么不去查Q31的G级为什么为高呢    Q31也许并没有问题   Q31是个PNP的三极管正常导通条件G级为低

网友:
QQ31直接DS级直接强制拉上去
把电压强制得送上去
但是这样会引起屏比较块坏就是了

网友:
   维修好废神   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很到位,直接短接楼主真有一套,开机的时候会不会白屏啊?

不会白屏!这是屏的主供电。

网友D:
机器 应该 很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Q31的问题吧!Q31要导通需Q34导通拉低Q31的G极。因而需VB_LCDVDD_EN高电平。故需查VB ...

你分析的对!Q31 G极应该为低 维修过程中没细心看图 应该是VB_LCDVDD_EN问题 机器客户已取走 希望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有点错误吧,Q31的G为高电平,D级肯定没有电啊

没细心看图 是我判断错误。。。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老机器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 应该 很老了吧

是的SIS芯片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