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c花屏死机自动进DFU求助

楼主(2016-03-17):
各位高老师们你们好!请教下你们苹果5c开机正常使用了几分钟后就会花屏闪屏然后死机,重新开机后又是过几分钟又花屏死机,有时候还会自动进入DFU模式,这样的情况有点像苹果五代坏5.7v电压那两个电容的情形,5c会不会也是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A:
硬盘虚焊了 ,有可能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虚焊了 ,有可能是这样

好,我重装下看

网友:
也有这个可能 的

网友:
有可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虚焊了 ,有可能是这样

重装了还是一样两三分钟又自动重起

网友:
有时候会只有灯光没有图像显示

网友C:
应该换个屏试试,菜鸟碰过两次,不上屏开机试试十五分钟后是否能打进电话有声音,有就说明是屏线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换个屏试试,菜鸟碰过两次,不上屏开机试试十五分钟后是否能打进电话有声音,有就说明是屏线路问题了

连电脑不装屏也会重起搞不懂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显示部分的电容不良造成的

网友:
有时候就这样没显示十多秒就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我重装下看

看一下触摸座子和显示座子的阻值,然后就是CPU虚焊了

网友D:
换个硬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硬盘把

换了还是一样换了有时候还会蓝屏,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硬盘把

电压都正常

网友:
看看显示供电IC

网友:
为什么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可以联机不,刷机看下报错。

网友E:
估计CPU虚焊了,遇到一台差不多这样的,换了硬盘也不行,搞CPU又不值当,拉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CPU虚焊了,遇到一台差不多这样的,换了硬盘也不行,搞CPU又不值当,拉倒了。

真的是cpu虚焊了,重装后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
只拍了装的时候的装好忘拍了

网友:
硬盘或者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