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2011款Air-A1370进水修复后不认硬盘

楼主(2016-03-17):
进水挺严重的,不过还好,主板已经被修复,但是硬盘还存在问题,插上硬盘提示文件夹问号,说明没认到硬盘,也没有图纸,而且这个硬盘封胶特别多,没办法一点一点的查,目测有一处掉件,如果哪位朋友手头上有这个硬盘,麻烦给一下参数,感谢各位朋友。硬盘参数为:三星128G

网友A:
有文件夹显示,那应当是认出硬盘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文件夹显示,那应当是认出硬盘了呀,,,

认不到盘会出现文件夹问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认不到盘会出现文件夹问号!

噢,知道了,是开机就出现的那个,。。。。

网友:
x学习学习    掉电

chinafixRookie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C:
这种固态盘到宝上去看有没有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知道了,是开机就出现的那个,。。。。

恩,是认不到硬盘才会出现的文件问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固态盘到宝上去看有没有图片

看了,怎么都不怎么清晰,所以来咱们论坛看看有没有好心人啊

网友:
这硬盘有点贵哦,修好了也可以报价

网友:
如果查不到,猜想应当和右侧那几个电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上这位朋友 应该可以帮到你  旁边有电阻 参考下 是个办法  有意想不到效果哦  试试吧不会错

网友:
是一个电容,是空的

网友:
噢,不对,那个是一个0欧的电阻,右边的是空的

网友:
苹果固态一般都没备货,帮不了你了

网友:
苹果固态种类太多,同一型号,不同年份使用的硬盘都不一样,烦

网友:
硬盘应该坏了 ,要换

网友:
找一个看看 是不是板子还有问题

网友:
进水这么厉害 修好不容易啊 期待更新后续维修经验

网友:
换硬盘阿朋友

网友:
另外找个笔记本 试试这个硬盘  既然不确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