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罕见病

楼主(2016-03-17):
接到一台 CQ45刚开始来到是暗屏  修好后    拿走    过几天  系统进不去了   又拿来 发现系统在windows滚动球那一卡一顿的  过不去  用MHDD测是硬盘是好的   内存也换了  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A:
显卡是不是换过
或者你刷个BIOS看看

网友B:
是不是外设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外设有问题啊

附件全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是不是换过
或者你刷个BIOS看看

显卡没换过   现在只能先刷个bios了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换过的  win7 也试了

网友:
换安装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换块硬盘试下

网友:
电源适配器 换试试了么?

网友:
显卡是不是有问题,或者说机器温度太高

网友:
不罕见,这种类例太多了,什么BIOS外设之类论坛看看

网友:
刷了再说呀 又不要钱的 刷刷  刷了再求助了

网友:
进PE卡吗?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不行换南桥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哪根总线不正常

网友:
机器温度太高

网友:
这个属于当机  有的是bios的问题,有的是显卡驱动,还有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不算是罕见病,换硬盘装系统,先排除软件问题,然后硬件,一个一个的测试。

网友:
或许还真是BIOS问题  有的需要合成BIOS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独显驱动卸了看能进系统不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