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3 不能正常关机

楼主(2016-03-17):
客户拿来机器能开机,进系统就蓝屏,说是让别人装系统也不行,装不上。我试了下确实不行,开始以为硬盘有问题,测了下硬盘没问题,难道主板有问题了,试着又把硬盘重新分区,这次倒是装上了,不过问题也来了,ghost完了重启直接关机了,按开机出来装机界面,装完一切都没问题,就是点关机后,电源指示灯一直亮着,按关机键也不行,长按才能彻底关机。看来主板真的有问题,好吧,拆机找原因吧,拆机把主板拿下来,结果触摸板下面有进水痕迹,还有个管子引脚直接腐蚀了,上图看下 Q567严重腐蚀,看下图纸

清洗下主板

测了下管子,没有问题,Q567  第八脚掉了,还有7脚在应该没问题,各个引脚电压都正常,再开机,问题还是一样,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菜鸟一个,希望高手帮忙看看应该哪里有问题,从什么地方下手。

补充内容 (2016-3-20 12:24):
机器已修好,确实是bios问题,编程器刷了下好了。客户刚又拿回来了,屏碎了,我也是醉了

网友A:
看有没有断线掉件的,没有刷 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有没有断线掉件的,没有刷 个程序

没有断线的,等我刷个试试

网友:
进水的不好弄啊,看看bios有问题吗

网友:
application occur some error ,please check log file,更新bios出错

网友B:
编程器刷啊,我是用官网bios升级程序在系统里升级的,BIN程序还得拆bios  ,我试试吧

网友:
这个板咋这脏啊,洗干净,吹干再说吧

网友:
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刷啊,我是用官网bios升级程序在系统里升级的,BIN程序还得拆bios  ,我试试吧

编程器刷,注意版本号是否是1.2。

网友:
找个料版    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刷啊,我是用官网bios升级程序在系统里升级的,BIN程序还得拆bios  ,我试试吧

系统升级?外行?系统中运行的都稳定性差得很。

网友D:
进液的机器要考虑的太多了,键盘是否OK,触摸板是否OK,除了照片处,其他地方是否有进液腐蚀的,一般进液的机器,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仔细看看把。

网友:
刚才是没差电池才报错,现在倒好,现有版本高于更新版本,不明白官网是怎么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升级?外行?系统中运行的都稳定性差得很。

我也是为了懒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液的机器要考虑的太多了,键盘是否OK,触摸板是否OK,除了照片处,其他地方是否有进液腐蚀的,一般进液的 ...

其他地方倒是没有进液,已经仔细检查了

网友:
进水一般会断线啊  进水的地方补焊  编程器必须备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