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70内存报警

楼主(2016-03-17):
怎么判断哪个颗粒坏了,不会一个一个换吧

网友:
报警三声不一定是内存颗粒,更换内存颗粒之前先将内存基本条件测量一遍。

网友:
如果是内存颗粒坏,就真的麻烦了,上次遇到一台,没修好

网友:
需要专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