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啊 xp系统在 正在关机 那个界面卡住求助

楼主(2016-03-17):
今天来了一
笔记本
方正的 客户说 关不了机 我一听 哎 有一个简单活 xp的系统 打开电脑 开机正常 好吧 关机吧 显示正在关机 但始终都关不了 求大神帮忙给点建议
笔记本

网友:
有可能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从新做个系统试下

网友:
遇过硬盘问题

网友:
系统或者硬盘,先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系统或者是硬盘问题吧

网友:
先换个硬盘,做个系统

网友:
关不了机,先做一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硬盘可能性比较大 进PE试试 能不能正常关机 排除硬件 一般能正常关机 就装系统 还不行 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