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搞好的惠普主板 有没大神解释下

楼主(2016-03-17):
一块惠普的主板 拿到手时发现不触发  测开关有5V 电池有3.3V 跳线帽1.1V 咦不对 应该也要有3.3V才对啊 测了几遍还是1.1V
想了想应该是电池到跳线帽之间出了问题 于是拔掉跳线帽准备测量 没想到一拔掉跳线帽诊断卡居然开始跑码 然后亮机了!

关机重新插上跳线帽测量跳线针发现变成3.3V了  触发多次都能正常亮机 这我也是一头雾水 有没大神来解释下

网友:
这样就好了。。有点不知所措。。。。大神快来看看。。。。。

网友A:
多测试下,以防止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测试下,以防止返修

过了将近一小时再反复开机没问题

网友B:
希望客户没在旁边 不然不好报价

网友:
可能放电好地的

网友:
看着好NB的样子啊

网友C:
跳冒接触不好吧,下次养成习惯,先放电。

网友:
板主说的,应该是CMOS跳线那里氧化

网友D:
也有很多机器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放了电的

网友:
我这边也有块V星的  插着电源一切安好,拔掉电源 跳线针过一段时间电压会下降  测量不是电池的问题,。。。懒得拆桥了。。

网友:
有遇到过有时候跳线帽接触不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楼主,今天你一早应该去烧香了吧,这运气,不得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客户没在旁边 不然不好报价

就算客户在一般这种秒杀的我也会加焊下COM口芯片做给他看 不然可不好收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今天你一早应该去烧香了吧,这运气,不得不佩服!

对啊 人品爆发了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奇葩的现象

网友F:
应该算是清CMOS好的吧 我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拔之前是1.1V 拔了之后反而会变成3.3V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跳冒接触不好吧,下次养成习惯,先放电。

对 修板时可以先放电 这样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有很多机器放下电就好了

嗯 其实很多是BIOS问题  清下CMOS就好了

网友:
主板是有这种情况,不开机的清空一下CM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算是清CMOS好的吧 我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拔之前是1.1V 拔了之后反而会变成3.3V正常了

应该是时间久了跳帽氧化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