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联想THINKE40之显卡非常规故障

楼主(2016-03-17):
      机型:联想E40独显
      故障:开机不显,外地维修后为触发掉电
   客户描述:春节回老家过年用的过程中出现机器开机不显,送维修店检测为显卡故障。维修方法居然是用热风枪加热显卡,后来出现开机掉电。根据描述上家应该还没动什么手脚吧。最近修的二修都是动过的,这个大家都懂。不废话上电测试,触发电流瞬间0.8A掉电。拆机测各电感阻值,发现显卡供电对地阻值为O.先给客户报价需要换显卡,客户同意,取下显卡后测量阻值230左右 。再上电测试,触发上电不掉电,电流跳变正常,内存波形OK。换上新显卡,装机测试,发现电流最高上到1.2A后掉回0.9A,不显。以为是显卡没焊好,仔细观察芯片没有翘脚,先不忙上BGA。再次测量,显卡电压OK,显存转换1.5V正常。通电测EDID电压只有0.75V不正常。查图纸找到上拉电阻 继续跑线。此3.3V由Q3转换而来 主板位置 此管为P管图上标注了测量结果。在SL410料板上拆一个换上,再测3.3VOK,此电压还提供给GPU使用。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很不错啊,以后显卡焊完还不行,可以参考哦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最关键就是心思缜密。

网友:
显卡短路连带损坏的吧

网友:
楼主细心,我只会干显卡。。啥时候有你这水平

网友A:
有个 E50 外接花屏 内屏不显  换两个新显卡还是一样故障  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 E50 外接花屏 内屏不显  换两个新显卡还是一样故障  郁闷中

显卡没掉点的话就搞显存

网友(2017-09-26):
               最怕这种人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