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联想Y480不能冲电,经典故障刚刚修复,给朋友们参考下。

楼主(2016-03-17):
接到个联想Y480机器客户说不能冲电。客户走后试了下,有电池的情况下,外接也不能开机。拔掉电池外接能开机了,装上电池死活不开机。我想会不会电池没有电了,但是外接冲电灯好像特别亮,然后冲了一上午还是开不了机。于是拆机先检查下看看。先上图:

版号

装上电池,先检查冲电电感,19V,我晕,这地方应该是12V左右啊,迅速断电查冲电上管PQ310阻值正常没有击穿
这还有哪里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呢?接着查Q303,万能表BB直响,心里一乐,呵呵,这个管子估计完蛋了,

迅速吹下再次测量确定短路呵呵,废板找了个,换上去,

装上电池,呵呵12.03V了,正常了,迅速装机试机进系统再看看,电脑已经完美冲电里了。上图

Y480不冲电,经典案例故障维修,求加分谢谢!

 会员13396422元2023-1-27 06:18
 会员518322元2022-9-27 09:52

网友A:
传统的P管击穿,

fsh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P管击穿,

是的,我量到冲电电感19V,吓我一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谢谢,呵呵,你有好的帖子机器,也可以发上来分享下。

网友:
简单明了呀

fsh

网友:
恩恩,简单明了,这样看的清楚明白,呵呵。

网友C:
Y480机器好多问题的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Y480机器好多问题的

呵呵,这个还不太清楚,大师傅你应该修的多吧

网友D:
跟着大神学维修啊

fsh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修道过,最爱这种

fsh

网友F:
楼主搞图文,得花多少时间啊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着大神学维修啊

呵呵,大家一起学习呢,我也是小神,你太夸奖我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修道过,最爱这种

嗯嗯,不冲电的比较多,这个是比较典型的故障,发上来让大家参考参考一下,呵呵。

网友:
受教了,以后有用的上

网友G:
我这里技术不行的,碰到这种问题一般跟顾客说电池坏,叫顾客不用电池

fsh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这里技术不行的,碰到这种问题一般跟顾客说电池坏,叫顾客不用电池

哈哈,人家就是要修这个问题啊,你说电池坏,那人家换一个还不行呢咋办,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人家就是要修这个问题啊,你说电池坏,那人家换一个还不行呢咋办,呵呵。

我就说换电池贵,能用就用着先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问题电源电池一起不是直接短路大电流么

不会的,电池和外接一起插上不开机,呵呵。光外接能开机,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受教了,以后有用的上

网友J:
隔离管击穿居然没5A

fsh

网友:
捡到红牛了 哈哈

网友:
又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里技术不行的,碰到这种问题一般跟顾客说电池坏,叫顾客不用电池

慢慢来,不要急

网友K:
这个管子穿了不会造成大短吗

fsh

网友G:
从迅维出来半年,还不会BGA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J:
隔离管击穿居然没5A

是的,哈哈,我点的时候插电池然后外接不开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从迅维出来半年,还不会BGA

有电路基础了,慢慢修,成功早晚的事情,不要急,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管子穿了不会造成大短吗

没有大短,就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电路基础了,慢慢修,成功早晚的事情,不要急,兄弟。

找了两个实习的地方都是大坑,现在想换地方又可惜了800路费·

网友L:
每次修不成充电的都是亚历山大啊...水平不够生怕闯祸! 要有楼主这技术就不怕了,新手还得努力啊自己!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L:
每次修不成充电的都是亚历山大啊...水平不够生怕闯祸! 要有楼主这技术就不怕了,新手还得努力啊自己!

没有关系,慢慢来,兄弟,技术越练就会越高的。

网友:
大家一起学习呢

fsh

网友:
谢谢,你有好的帖子也可以发上来,我们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搞图文,得花多少时间啊

要发帖子,就需要时间编辑的,你白天如果没有时间,晚上空的时候可以弄的,呵呵。

网友:
楼主算运气好遇到这样直关的的问题,我有台联想开机报错,意思是要用原装电池,电池也换了原装还是一样,按ESC键可以进系统显示未充电,该修的地方都修了,最后没解决,有遇到过的朋友请分享一下,

网友:
不会5A短路吗

网友:
*脏话*,太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