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流:e40 通电0.56a到0.038a后不触发。

楼主(2016-03-17):
      e40笔记本客户拿来后说之前好好的一直没关机。第二天就不开机了。通电瞬间是0.56a有时候是0.49a,有时候是0.6a,然后突然调到0.038a就不动了。按开关无反应。先是目测看到了好几个地方进水痕迹,经过测量发现其他进水处都正常,就怀疑此进水处 经过仔细测量pr258到pd30断线了于是连线。修好了过热保护,正好原机上面贴的纸也是提示散热不好估计没找到这个地方。但是故障没任何变化。想想待机电流不对的先怀疑是3v,5v不对,经过打阻值都正常,电压也正常。待机芯片也不发烫。这突然的0.5a然后掉到0.038a挺奇怪。测二次电压,+5vs没出,+3vs出来0.38v后就掉0v了,打阻值也正常。公共电的电压也正常出了。然后找ec,竟然找半天没找到!!我去,奇怪了,我遇到个没ec的货?经过各位菩萨的指点,我找到了。如下图,原来藏在了一个pcmcia的插槽下面!

测ec供电正常。测32k时钟波和电压也正常。试试先从简单的测起,测下电池,2.6v低了。换个电池把。想想,测测rtc模块把。竟然发现rtc_vcc只有0.55v那么低。然后我把rtc_vcc所连接的几个电容挨个的拆,电压仍然不上去。还有个电容连到ec了,也不行。难道是ec坏了不可能啊,都已经3v5v出来了啊。想想后来把d18电池过来的二极管拆掉还不行,再拆3vpcu到rtc_vcc的d19二极管还是不行。想想rtc_vcc还供电给了南桥,难不成是桥坏了?就没搞头了啊。想想看到的桥旁边的32k时钟
还是先测测时钟把,1个脚0.7v高了。另外一个脚是0v!也没有波!这个重大发现。换个时钟,一脚0.22v一脚0.34v,波形也有了。等在去测rtc_vcc电压出来了。上电,待机正常了0.026a。是32k时钟内部损坏导通电瞬间电流变大,很快又掉了下去。
都装好机器开机。出现了错误
进bios恢复cmos默认后启动系统,又出现了蓝屏
然后做系统win7。好了。最后上几个零件
修的慢,浪费了很多时间,放大镜看的头晕眼花的,真不容易。一个下午,一个上午。修的不好请勿喷啊,口下留情。没被加过分,请各位菩萨给加点分把,加分不扣你的分。各位大爷打个赏把。

网友:
呵呵 赏你2分了

网友:
是换了一个晶振

网友A:
这种修的话需要很多耐心的

网友B:
你这0.026的待机说成0.26,把我吓尿了

网友:
受教了,技术真好,学习了

网友:
非常感谢,2块钱啊~~

网友:
简明扼要的回复。前面的过热问题啊浪费了时间,找ec浪费了时间ec藏起来了;其他问题的检查都浪费了时间,没想到是晶振的问题导致不懂的电流变化。见笑了找准方向,和快速的维修思路,就会修的快了。看电流变化起先以为一般是待机电路的问题。没想到是rt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修的话需要很多耐心的

浪费了2个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0.026的待机说成0.26,把我吓尿了

感谢提醒,现在改正了。吓着你了。我的错

网友:
是南桥的晶体 ,坏了吧

网友:
谐振电容没换吗?

网友C:
维修思路很清晰,值得借鉴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思路很清晰,值得借鉴学习。

还需要总结经验,这修的还能快!!

网友:
真的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
没换,先换晶振,这个快、好换。

网友:
修的不错 已经给你加分了!!加油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又有了一个新的经验与思路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