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 花屏 进系统卡桌面

楼主(2016-03-17):
机器拿来是花屏   拆机检测  所有电压都有 独立显卡加焊 都没解决做系统32位还是花屏 最后解决换了个64位系统好了  折腾一溜十三招   做个系统好了 太晕了

网友:
进系统才花肯定要考虑软件问题了

网友:
进系统花屏怎么说是驱动有问题咯?

网友:
安全模式花不花?????

网友:
确实很稀奇

网友:
换了显卡试一下

网友:
这种怎么收费的 客户在吗

网友:
遇着过做32BIT系统慢的 DELL的机器 换64的就好了

网友:
32位的花64的就不花,挺稀奇的啊 下次得注意了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遇见了怎么修呀

网友:
这个北桥  显卡爱空焊吧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
修过是显存问题

网友:
花屏还挑系统真是神奇

网友:
还是第一听 哦  学习了 下次试试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机器出的问题都是不按套路来的啊,上次修个14R的机器,显卡驱动装不上,换了显卡也装不上,,,

网友:
我觉得应该还是显卡有点问题

网友:
难道还有机器装32位会花屏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