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one 2320一体机开机花屏

楼主(2016-03-17):
D:\图片
开机显示花屏,但能听见开机进系统的声音;外接显示器是好的,通电开启放上一个多小时的屏幕就显示正常了。郁闷不知是啥问题?内存换过,主板显卡加焊重直球都还是老样子,请大家帮帮忙有没有遇见这种问题的?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换屏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屏电路板出问题,有屏可以尝试换屏试,反正屏出现的机率很大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坏啦

网友:
会是屏线问题吗  供电 信号传输不稳定

网友:
先排除屏线,清理接口,不行的话,就要考虑屏了。

网友:
屏线松了,重新插下试试

网友:
排线的问题多,但是1个多小时才出现好像又不是排线啊!!!有规律吗?感觉信号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是屏出问题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不就知道了  如果换屏幕马上就好  说明屏问题  如果还是原来的样子  那么估计排线 或者显卡问题了

网友:
直接换屏,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应是屏的问题,一开始从下面有,慢慢的就多些,我的就是换屏好的,不知你的啥样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排线接口,转换电路,换屏一个个测试

网友:
刚开始我想着也是显卡故障,果断告诉客户主板坏了,需要订主板;没想到发回来装上还是那死样,心哇凉哇凉

网友:
谢谢大家给出建议,再定片屏回来、

网友:
屏幕坏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插拔屏线,不行风枪小火加热一下屏的后面的逻辑板的电路,看能找出来故障点不?看看屏各部供电,故障前后有何区别,对比一下,感觉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