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助,小米3进水触屏失灵???

楼主(2016-03-17):
求助大神,小米3移动版进水触屏失灵,网上所有的帖子翻遍都解决不了,按照有一帖的大神给的触屏座的电压值,测量电压正常。

下面是本机的图片:

补充:跟屏没干系,确定触屏是好的!

网友A:
飞线借电也不行的话  就要考虑是芯片问题了  毕竟是进水机

网友:
重植芯片试试

网友B:
触摸旁边的二极管补上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线借电也不行的话  就要考虑是芯片问题了  毕竟是进水机

现在触屏那座的电压全部都正常的哦,如果是芯片的话,那应该是那个芯片呢?

网友:
重植那个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旁边的二极管补上试一下

那些二极管都不见了,以前在别的地方修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触屏那座的电压全部都正常的哦,如果是芯片的话,那应该是那个芯片呢?

东海找找  上次我有个米4进水无触摸   东海值得一看

网友D:
如果供电排查完,就查座子到CPU之间四路复位时钟数据时序信号,装屏可以测到0.36左右的电压,对地电容仔细排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供电排查完,就查座子到CPU之间四路复位时钟数据时序信号,装屏可以测到0.36左右的电压,对地电容仔细 ...

大神,是否可以指条明路啊?可以加你QQ吗?

网友E:
触摸接口的对地最值对吗

网友F:
好了吗,我今天刚修好一个

网友:
进水机不好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好了吗,我今天刚修好一个

还没有啊,你那个是怎么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触摸接口的对地最值对吗

触摸接口的电压全部都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触摸接口的电压全部都对的

电压对跟阻值对不一样的,测测是不是都有阻值。重点查没有阻值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压对跟阻值对不一样的,测测是不是都有阻值。重点查没有阻值的地方。

都有阻值,除了0V的那两脚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啊,你那个是怎么修的?

主板,触摸座子的问题。之前我测量的电压都是正常的,就是触摸失灵

网友:
这种奇葩问题直接换板

网友:
新手路过,我要好好学习哟

网友:
座子弄下来,看看是不是断线。尤其座子底下。仔细看CPU附件是不是缺件。有的时候进水  被干掉件很正常。所有的电压不可能正常,挂电,接上屏幕  划拉屏幕 看电流反应

网友:
看看进展,充实一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