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不触发

楼主(2016-03-17):
E1-471G不触发  待机没有3  5v  线性电压正常   1 6脚1.7V   更换3  5V滤波电容OK

网友:
楼主太简单了,起码截个图吧

网友:
来个示波器的波形也好啊

网友:
  太那个了吧

网友:
说的就是经验 下次碰到 可以直接试试看了 学习了

网友:
有图有有真相

网友:
哥啊,你的返修没有?我有2台都返修了。又是不触发了。有时又可以

网友(2016-04-26):
我也来试试看QQQQQQ

网友(2016-10-12):
更换滤波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根本在乱说,16脚是IC的19V供电脚,这个叫电压只有1.7V,和3,5V滤波电容有毛的关系

网友:
16脚只有1.7V  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