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不触发

楼主(2016-03-17):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 故障不触发,经检测。3 5V电感电压正常,然后检测EC的条件,供电,什么的都正常,EC的请求信号已有就是没有南桥返回来的SLP_S4 南桥供电正常,有的南桥周边的原件没有标示,看了
检测起来比较胡麻烦。请问大神这是不是桥坏了
联想G480

网友:
楼主报一下远程吧,挺有用的

网友:
换南桥试试看

网友:
桥待机条件查了吗 就只查了供电

网友:
查一下 桥的供电 EC 的RSMRST 有没有发给桥 RTC 是否正常

网友:
有的 这几天太背了,遇到的都是跟桥有关的 换风险太大,换了又没有太大的把握 远程报的唐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