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主板维修经验吧!

楼主(2016-03-17):
我进维修硬件维修1年半了!但是接触联想机子有4年了!  也许会多人都知道! 联想的主机一般不会出问题!有个通病就是CMOS电池没电!导致开机不跑吗不显示, 我修这通病没几百也有几十了!从未返修····不未别的 就为加分!不会排版忘大家见谅

网友A:
说了跟没说一样。。这个最好把型号写出来,要不然没有一点参考意义。你说的那个是AMD 690G芯片组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跟没说一样。。这个最好把型号写出来,要不然没有一点参考意义。你说的那个是AMD 690G芯片组的把。

没注意看! 反正联想主板来!不开机的只要不是烧坏和进水  都是换CMOS电池好

网友:
怎么弄的啊,下次我要弄好呢

网友:
你这跟刷分没什么两样
还有这个问题我想论坛得老会员都知道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联想有一个是V星代工的A69  芯片组的,对吗?

网友:
CPU座子到北桥爱出问题

网友:
北桥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别的问题肯定也有的,你说的这个是AMD芯片组的吧

网友:
南桥的问题也多

网友:
你说的是AMD的机子吧?联想的机子出问题不少。

网友:
好经验,下次遇到了用得上。

网友:
... 虽然确实品牌板很多都是CMOS没电引起不跑码等现象 但楼主起码说个案例吧? 你这样怎么让别人加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