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进水G465c之飞两根线外加一个电阻解决

楼主(2016-03-17):
同行送过来一台G465c,故障时开始不开。拆开主板,发现主板有明显进水,清洗干净后,再通电,电流0.110,触发上到0.7不动。查看到待机的时候SUSP为低电平?一想到这里就不对劲了,正常待机为高电平。触发后才为低电平去开启3V5V 1.1V后继的,可待机的时候出现说明低,肯定是哪里不对,通过测量发现给SUSP的100K上拉电阻开路,电阻一端有3V另一端0。45V这样一看肯定不对的,当机立断换了个100K电阻上去

换好后通电,待机0.020正常,此时后继全部关闭,再触发电流跳到0.4不动,测各个电杆,发现除了CPU电杆电压不出,还有一个电杆电压没有,通过图纸找到了芯片原来的是开启叫VCC_NB_EN没电,通过图纸发现VCC_NB_EN是通过电阻变成了VRM_PWRGD,查找VRM_PWRGD来源去了D2910而正常D2910另一端上拉电阻居然两端都没电,正常应该是3V上拉,通过图纸查看是由3V后继来完成的,简单,说明断线, 直接拉根线不就搞定了吗?

飞好线后,再次触发上电,电流到0.7不动,妈呀哪有那么多问题,1.1V出来了。但还有其他问题,再查发现进谁位置南桥那了有个保险直接两个脚都没了。通过图纸一看,是3V后继过来的,索性直接拉跟线过去,再

触发,妈呀终于亮机了,太悲催了。

装机烤机,没问题,下午通知客户过来取。

网友A:
一根生命之线,机器重生之路。

网友:
是断线了吗

网友B:
进水机器 不
好修啊  都是短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根生命之线,机器重生之路。

哥们,你太精辟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器 不
好修啊  都是短线

进水断线这是正常不过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太精辟了、。哈哈。

我的网名叫重塑人生,
维友们叫我北京韩强。
楼主的帖子很好,点赞

网友D:
这板子质量很差。进水断线是正常,但是加上这水货板子就更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质量很差。进水断线是正常,但是加上这水货板子就更严重

不管怎么样,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进水机器都这样的。

网友E:
宝龙达那款吧  进水腐蚀最爱修这种的了 找到了腐蚀点修起来也很稳定

网友F:
楼主厉害呀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宝龙达那款吧  进水腐蚀最爱修这种的了 找到了腐蚀点修起来也很稳定

对的,就是那款,我修过很多的,只是这次修的不一样,比较有点棘手,进水机器问题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厉害呀分析的很到位

又来个骗分的。晕了。

网友:
是的,进水的板子大部分都容易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根生命之线,机器重生之路。

再来一句话。,

网友:
你们都是骗分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