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2V无CPU供电!没修好,等高手解答!

楼主(2016-03-17):
此板没有图纸,参考的GA-B75M-D3V,找到一个点位图,将就看了下!

问题:VDDQ1.5V; PWRGOOD1V;VDALERT1V;VDOUT1V;VCCPLL1.BV;没有cpu供电,供电芯片为95836
维修过程:
1、按照饼哥说的,断开18脚电阻,测量VCC有1v,说明反馈等这些都正常。但不代表芯片DAC没问题呢。

2、换95836芯片,再试,一样没有电压。
3、根据时序桥总线PLL、SA等正常后产生pwrok和apwrok,读取BIOS,开漏输出DRAMPWROK,发出时钟,再发出procpwrgd,cpu发出svid。
测量DRAMPWROK  1.5v;procpwrgd  1v,返回33m的loopback 波形正常。svid的三个(sclk、alert#、sda)都是1v。波形没看见!
崩溃了,难道CPU座或CPU有问题?
求解!

网友A:
DAC看下是不是被它给截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C看下是不是被它给截止掉

哪个脚?没看到!

网友:
你灌水,版主扣你分!

网友:
前面两个都都正常,DAC在哪里?哪个脚!

网友B:
仔细CPU供电主控芯片周边小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CPU供电主控芯片周边小元件是否正常,

有相同板子,对比没有发现缺件,打阻值未发现异常

网友C:
6X以上不出CPU供电,即使有PROCPWRGD,也要干桥,干之前先刷BIOS,CPU很少坏

网友:
高手云集呀  该测的都测光了
建议再换个95836 不行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6X以上不出CPU供电,即使有PROCPWRGD,也要干桥,干之前先刷BIOS,CPU很少坏

帮主,BIOS已经写过了,抽空试试看,谢谢!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关注这个帖子,希望能知道最后楼主搞好了没有。是桥的问题,还是有的线路没查具体呢

网友:
想知道结果怎么样

网友:
图纸先给你

网友:
你这个CPU电压产生的条件都满足了,BIOS也刷了,再换个芯片试试,不行只有桥了

网友D:
测测95836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测95836工作条件正常吗

没看帖?该测的都测了!开启,升压,svid都有了

网友:
图纸给你传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图纸,但版本不对,你们发的图我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phenomenon, clock generator ic not working properly

时钟在插槽上的确没有测到电压!再研究下!

网友:
时钟在插槽上的确没有测到电压!再研究下

网友F:
继续中, 按照黄帮主的指示估计是桥的问题,我用万用表测量DRAMPWROK时两端电压都是1.5v,这个是通过一个电阻接的,电阻一端接内存主供电,一端接桥,用示波器来测量,接内存一端是1.5v,接桥一端电压不正常。估计是桥有问题,明天干桥试试!

网友:
正常应该是这样!

网友:
实测是这样的!!!

网友G:
努力回贴,赚点积分下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努力回贴,赚点积分下载东西

又灌水,要被罚

网友H:
亲 能不能上存官个BIOS上来给大家 谢谢 我没这个BIOS哦

网友:
小白只能坐等答案,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对了 楼主 我还有块技嘉A55的主板 CPU电压为1V左右 不显示 正常亮机话是1.4V 换过CPU供电芯片也还是那样 也刷过BIOS不行 CPU是用 X4 641的

网友I:
想问一下楼主,6X以上的主板(你手中的主板)在装假负载或不装cpu的情况不会掉电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继续中, 按照黄帮主的指示估计是桥的问题,我用万用表测量DRAMPWROK时两端电压都是1.5v,这个是通过一个电 ...

版主 有修好了吗  期待结果
昨天我修了个 B75M-D3V  是12V检测坏 引起的 无CPU供电
这东西越来越奇怪...

修好 通知下哦

网友:
先查桥供电时钟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亲 能不能上存官个BIOS上来给大家 谢谢 我没这个BIOS哦

亲,马上给你传!

网友:
谢谢版主的图纸!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想问一下楼主,6X以上的主板(你手中的主板)在装假负载或不装cpu的情况不会掉电吗?

不会掉电,但遇到过不上真U要自动重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版主 有修好了吗  期待结果
昨天我修了个 B75M-D3V  是12V检测坏 引起的 无CPU供电
这东西越来越奇怪. ...

没整了,桥的问题!D3V的上个图来看看,哪个部位的12V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整了,桥的问题!D3V的上个图来看看,哪个部位的12V检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2666-1-1.html这个是前天修的那个 案例
你的 好像检测过了  可能不是这里问题
你那个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我这个版本 IO 是采用8系列IT8620E
IO参考参考B85图纸

网友:
SA是什么啊啊啊

网友:
还没修好???cpu供电不应该是查主控、上下管之类的么

网友:
有块差不多的问题,我的是摔过,一直没修,很期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掉电,但遇到过不上真U要自动重启的!

这……为什么我修过的6X以上主板,不上真U就掉电,上了真U就可以上电了。那请问一下,怎么判别它是因为短路而掉电或是因为缺供电而掉电?

网友:
楼主你修好了吗  前几天我也遇到一块和你一样的   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CPU电压  跟你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楼主的电源管理IC 是ISL6334CRZ的话 很多坏的

网友K:
楼主我手里也有这样的板子,无限重启掉电 测量没有CPU供电其他供电正常怀疑可能是此芯片挂了,不过没有此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楼主我手里也有这样的板子,无限重启掉电 测量没有CPU供电其他供电正常怀疑可能是此芯片挂了,不过没有此芯 ...

断开18脚电阻,看看有没有电压,有的话说明是SVID有问题!详细论坛搜索饼哥的帖子95836供电

网友(2016-04-21):
坐等答案,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关注这个帖子,希望能知道最后楼主搞好了没有? 确定是桥的问题?还是线路问题呢???

网友:
这个板子,好好量测一下电压,很多上拉电阻坏

网友L(2016-05-21):
我的是CPU有有电压,就是不跑马 ,和18脚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的是CPU有有电压,就是不跑马 ,和18脚有关系吗

没关系,桥!!

网友:
没有下载分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开18脚电阻,看看有没有电压,有的话说明是SVID有问题!详细论坛搜索饼哥的帖子95836供电

可以不要拆电阻
直接换个u试还快

网友M:
哎.我的GA  H61M-D1也是不出CPU电压.测得DRAMPWROK正常procpwrgd测不到.技嘉 的procpwrgd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哎.我的GA  H61M-D1也是不出CPU电压.测得DRAMPWROK正常procpwrgd测不到.技嘉 的procpwrgd叫什么名字

一样的呀!

网友:
直接换个cpu测试呢

网友:
测CPU供电看看

网友:
版主技术不错  看看留名···

网友:
那估计修不好了。没有图纸跟本测不了。我现在连H61的时序都不知道。

网友:
手上有个D2V CPU 供电  条件都满足的  就是不跑码已经放弃

网友:
楼主仔细看看主板有没有断线

网友N:
还没有修出来中吗?按你说的就是不出SVID,可能时钟,桥或IO,也可能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还没有修出来中吗?按你说的就是不出SVID,可能时钟,桥或IO,也可能断线了

桥!!!!!!!!!

网友:
哦,桥有问题,查时序没问题吗?没发现CPU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O:
楼主,我也遇到一个和你一样的板子。换个95836还是没好,你这板子后来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我也遇到一个和你一样的板子。换个95836还是没好,你这板子后来修好了吗

干桥,好了!

网友O:
我的也修好了。是一个小电容短路了,等有空发个帖子

网友P:
是加焊 还是换了新桥?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的也修好了。是一个小电容短路了,等有空发个帖子

欢迎发帖子啊
看看是什么地方小电容
总感觉电容问题除非是短路性比较好找
失容那些就难了 尤其影响时序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加焊 还是换了新桥?

换桥!换桥!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的IO会不会有个CPU的检测信号?这个信号有问题,导致检测不到CPU,而不出CPU供电的? 只是一个思路,因为你这个什么都正常

网友:
看看图纸里面有没有一个CPUDET#信号

网友:
可以加焊一下CPU座子可能就好了

网友(2016-06-27):
等修好了,学习哈

网友:
等你修好了,我再搞我这块

网友:
对比没有发现缺件,打阻值未发现异常

网友:
修好了么,师兄!

网友:
电源芯片工作条件满足

网友:
换桥,好了

网友:
B75比较难修

网友:
我这块是没有DRAMPWROK  也没有PROCPWRGD ,当然也不出CPU电压。但偶尔也正常,问下兄弟技嘉这板发出drampwrok 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芯片那边问题哦

网友:
那桥的可能性就大些

网友:
结果出来了吗,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多谢分享,没搞定也给了一定的思路了。。

网友:
测都测了 换桥换芯片吧超级板主

网友:
焊桥看看,遇铁板不好修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技嘉的板子,H61和B75系列的不出CPU电压我换过很多块95836,一样的,所以应该不是芯片,有可能是外围的条件没有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