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2a330bw

楼主(2016-03-17):
不开机拆机测试电压都正常
程序也刷了
不开机
还有那坏 造成不开机
不开机

网友:
触摸按键 一般 要么没5V 要么BIOS 要么升压板短路 要么触摸板 应该没别的了

网友:
还有要确定BIOS是正确的 多刷几个别的 有可能下载下来的是坏的也不一定

网友:
故障描述不清楚,指示灯亮吗?

网友:
程序要对着屏型号刷的,然后查下供电正常不。还有要不就是主控有问题

网友:
你再刷个程序试试,是不是程序刷的不对。三星显示器电源口也容易坏

网友:
恩 查了 供电都正常 升压板 也没有短路的
程序 是对着屏型号刷的 刷了 好几个
按键 上有电压 指示灯 不亮

网友:
遇见过这个故障,还是程序不对。以前把一台机器程序写错了,同样不开机。

网友:
解决了么 解决了么

网友:
恩 解决了 是显示器的按键板坏了
定了一个全新装上就开机了

网友:
有没有通电 还是怎样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