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达850d故障求助

楼主(2016-03-17):
风枪是收以前公司的,公司散伙了。到手试了下插电自动吹风不停,风量不可调,打开开关风变小,风要调到接近最大才明显,温度上不去,拆开后发现三个电阻其中两个中间爆开,拆下测量54k,另外一个电阻色环几乎一个的,只有最后一环有少许区别,见识少不知道阻值,拆下测量阻值为52k

网友:
电阻色环黑黑黑灰(黑)?没见过,但是实测阻值是52.3k

网友:
没有谁有这款风枪内部图吗?

网友:
看板路那R3 R4是保护电阻,,烧成那样可能是有短路了,还有图2的那个电阻色环都烧变色了,这个可能要找图纸才好修的。

网友:
烧成这样了阻值肯定不准了!不妨画个简图看电阻的作用。

网友:
那顆黑色的橋整有沒有短路?